[求助] 如何在candence615里面进行基准的TC蒙特卡洛仿真

楼主(2020-03-08):
DC的仿真会出一个柱状图,我想看变量是温度的蒙特卡洛仿真,出现曲线形式,如何设置?就像下面这图一样

网友(2020-08-06):
请问怎样仿真蒙特卡洛出柱状图啊

网友(2020-09-14):
您好 请问柱形图的仿真是怎么设置的?谢谢

网友(2021-02-04):
楼主又没有详细的操作方法啊

网友A:
用公式编辑,先把某一温度点下的电压存起来,比如 Vref_27C

网友(2021-11-12):
请问具体要怎么仿真出TC的结果呢?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仿真的是频率的TC

网友(2025-08-06):
引用 网友A:
用公式编辑,先把某一温度点下的电压存起来,比如 Vref_27C

失调也可以存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