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楼主(2020-03-09):
有没有大佬知道下面啥意思?(模拟版图 ECO)

图1 schematic

图1 schematic

图2 layout

图2 layout

网友A:
ECO就是Engineer Changing Orde的缩写,在数字后端是个常用的词儿,模拟的也偶尔用。
你图上这里是电路工程师给你的标注,想告诉你他圈起来这一块的layout,器件间的metal连接关系,要做到:通过只修改指定的某一层metal,达到修改layout的目的(具体修改成什么样子,不要猜测,问电路工程师,或者请他标注详细)。这样做的目的是,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和成本进行改版。
这个“指定的某一层metal”一般就是你们这个项目开始初期大家设定的一个层次,如果没有指定,你就结合具体情况,找一个最容易实现的层次(不光是你这个模块,也要考虑其他人的可行性,最好大家商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O就是Engineer Changing Orde的缩写,在数字后端是个常用的词儿,模拟的也偶尔用。
你图上这里是电路工程 ...

好的,谢谢你

网友:
metal change,二楼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