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两次打开的波形不一致

楼主(2020-03-09):
我遇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当仿真没有结束时,我用verdi打开波形感觉出问题了,后面我把仿真停了。然后把verdi关闭了,再次打开波形verdi时,感觉波形变化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这期间我没有更新过同一个波形,用同一个verdi打开过两份波形)

网友A:
fasd 是不断的吐出  不断合并的吧,所以你先后两次用verdi打开的同一文件夹fsdb 应该是不同的,把第一个verdi reload下应该就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sd 是不断的吐出  不断合并的吧,所以你先后两次用verdi打开的同一文件夹fsdb 应该是不同的,把第一个ver ...

我的意思是在同一段时间内,波形不一样,而不是说波形后面的又加载出来了,导致不一样的

网友A:
同一时间内是指的什么意思?   仿真停止了么

网友:
建议来个高手回答下,,我也顺便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时间内是指的什么意思?   仿真停止了么

意义就是看100us到200us的波形,两次打开发现这段时间里的波形前后两次打开不一致,当然第二次打开时波形会大一些。(因为第二次打开时,又跑了一点波形出来)

网友A:
这明明就是两个波形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明明就是两个波形嘛。。。。。。。。。

就算是两个波形,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假设波形叫做aaa.fsdb,假设第一次打开aaa.fsdb是一个0~200us的波形,第二次打开aaa.fsdb是0~300us的波形(再上一次的基础上又继续跑了100us),难道说第一次打开aaa.fsdb时看到100~200us的波形与第二次打开aaa.fsdb的100~200us会有一定几率不同?我觉得不同应该是200us以后的波形,因为第一次打开没有200us以后的波形,而这两次打开的0~200us应该时一模一样才对

网友B:
能否截图说明一下差别?是不是没法再现了?是必然事件还是偶然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截图说明一下差别?是不是没法再现了?是必然事件还是偶然事件?

偶然事件,之前的波形不见了,所以没法截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