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仿真结果导出到Visio

楼主(2020-03-09):
感谢10楼大哥的方法

最方便的方法

最方便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截图的,你放大会模糊。

我试了一下, virtuoso波形工具可以把波形导出为可缩放的矢量图(.svg)格式, 这种图片插入office文档后放大后不会模糊, 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A:
请问这样做和 直接设置波形背景为白色后截图拷贝到visio 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B:
看了下,使用了不下4个软件,为了导出一张图,真是复杂。我觉得这么麻烦不如导出数据,用matlab画图,然后格式还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样做和 直接设置波形背景为白色后截图拷贝到visio 有什么优势呢?

截图的,你放大会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使用了不下4个软件,为了导出一张图,真是复杂。我觉得这么麻烦不如导出数据,用matlab画图,然后 ...

嗯嗯 很麻烦  只是我用visio比较多,这种方法无意中发现的。所以只是说能参考一下,实际使用看每个人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一下, virtuoso波形工具可以把波形导出为可缩放的矢量图(.svg)格式, 这种图片插入office文档后放大 ...

哇!!!! 你这办法好!!  特别是保存为svg格式后,也能弄到visio去进行整理!!

网友(2021-03-27):
怎么复制到windows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