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OCV的探讨

楼主(2020-03-09):
对于AOCV在flow上有一些疑问?希望各位大神能解惑。
问题:ICC流程中是否将aocv文件读入,然后去跑整个流程;还是只是在SIGNOFF的时候去分析?
疑惑1:如果是在ICC开始时,就将aocv文件读写进ICC中,可以是aocv的文件是根据path的length和depth建立二维表的,所以这时读入的文件就不是正确的;
疑惑2:如果只是在signoff的时候去分析,文件是正确的,但如何做到降低OCV的过度悲观,挺高时序准确性;

网友(2020-08-11):
ICC routing的时候会去分析的,不然后面收敛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