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ADC 设计求助

楼主(2020-03-09):
目前电路搭建了一个1.5bit量化的单级电路,运放采用gainboosted 折叠casecode结构;Vref=1V; 目前遇到的情况是单级仿真时,输出符合1.5bit量化预期,验证情况如下: 即当输入(VIP,VIN)=-0.6时(理想设置),(VON1,VOP1)=-0.2;         (VIP,VIN)=-0.2时(理想设置),(VON1,VOP1)=-0.4;          (VIP,VIN)=0.4时(理想设置),(VON1,VOP1)=-0.2;        (VIP,VIN)=0.2时(理想设置),(VON1,VOP1)=0.4;  但如果两级级联起来,第一级输出是对的,即如果(VIP,VIN)=-0.6,(VON1,VOP1)=0.2  ,第二级的输出理论上应该是0.4;  但是仿真出来却差了100多mV; 试过将采样电阻替换为booststrap, 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将频率降很低同时减小开关尺寸增大Cs、Cf,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但这样就不可能实现高速;找不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求做过的大神指点一二,跪求,多谢~

网友:
你的运放带宽太低了,高频信号不能从VIN完美放大到VOUT

楼主:
谢谢,这个问题暂时已经解决了  是unoverlap clk 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