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 如何在spectre中仿真SNR?

楼主(2020-03-09):
Sigma delta ADC 如何在spectre中仿真SNR?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Export to Matlab and then do the processing.

网友A:
用calculator 做计算,超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lculator 做计算,超简单

是用calculator里面的spectrumMeas吗?以FS=1.024M  OSR=128  sample number=16384
有几项不知道该怎么填写:1 Number of noise bins 怎么填写?
                                      2 Start frequncy是填0吧?
                                      3 End frequency是填FS/(2*OSR)吗?
                                      4 ADC span  怎么填写?
非常感谢

网友:
看帮助文件。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没有大神能详细解释下。看了说明文档还是不太清楚。

网友B:
你用一个verilogA把数字信号转化成模拟信号,再用spectrum做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一个verilogA把数字信号转化成模拟信号,再用spectrum做分析。

我的输出是modulator的输出,用什么模块把它转成模拟?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21-08-12):
想问一下楼主现在会仿了吗?新人刚接触ADC不太清楚怎么仿真,想问一下具体的设置情况

网友(2024-04-01):
引用 楼主:
是用calculator里面的spectrumMeas吗?以FS=1.024M  OSR=128  sample number=16384
有几项不知道该怎么填 ...

你好,请问你的疑问解决了吗?End frequency是填FS/(2*OSR)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