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无法识别定制的标准单元

楼主(2020-03-10):
各位大佬,
我第一次自己设计了一个clock buffer std cell,从原理图和版图开始,然后抽取了.lib时序文件,通过library compiler转换成了db文件,和现有工艺库的db文件放到了同一路径下
但是在ICC中做CTS时却无法识别该buffer,具体表现为:我使用set_clock_tree_reference指定使用该buffer,虽未报错,但是report_clock_tree -settings中的buffer avAIlable for CTS却为空。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该如何使ICC能调用该定制单元进行CTS?
感谢大家~

网友A:
先get_lib_cell 看能不能找到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get_lib_cell 看能不能找到cell

可以找到library下的那个单元!但是还是没办法设为CTS可用的buffer……

网友A:
抽取的.lib时序文件中是否有dont_use 的设置,一般是这里有问题,你们是用什么来抽取li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取的.lib时序文件中是否有dont_use 的设置,一般是这里有问题,你们是用什么来抽取lib的 ...

我是用siliconsmart抽的,我在ICC里又特别specify了cell的dont_use属性,set_clock_tree_references时也没有报错,但是settings里的可用buffer列表就是为空。。

网友A:
lib中 有没有function:"(A)" 这样的语句,如果没有没法识别为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b中 有没有function:"(A)" 这样的语句,如果没有没法识别为buffer

有的呢,在pin Y中

网友A:
先用get_attribue lib_name/cell dont_use 看看dont_use 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get_attribue lib_name/cell dont_use 看看dont_use 属性

看过了,是false~ report_lib中也有那个cell,只不过attribute一栏是空的。而且report_lib中in_place optimization mode是no_swapping,这个会不会有关系呢?

网友A:
还有可能就是生成MW时,你的cell没设置为std cell,剩下我也想不出为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能就是生成MW时,你的cell没设置为std cell,剩下我也想不出为什么了

请问应该如何设置为std cell呢?我也是第一次做,有点不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能就是生成MW时,你的cell没设置为std cell,剩下我也想不出为什么了

那请问如何设置为std cell呢?我第一次做,确实不太清楚,谢谢~

网友A:
用milkyway打开mw库,有个地方可设置是macro,physical only还是std 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ilkyway打开mw库,有个地方可设置是macro,physical only还是std cell

非常感谢!我去试试先~

网友B:
用astro建FRAM,setting std cell,也可
網上查astro flow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stro建FRAM,setting std cell,也可
網上查astro flow

确实是缺少FRAM的问题,我之前只提了LEF,没有转成FRAM view,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2020-11-05):
请问下,自己添加的单元,在写lib文件的时候里面相关的语法应该在哪里可以看到啊?比如里面rise_constraint函数调用的时候不知道该填什么参数,是scalar或是cont或是pwr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