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 IO处的Level shifter

楼主(2020-03-10):
为什么IO处的从1.2V转到1.8V的level shifter 没有用正常的移位寄存器即交叉线的那种,而是用的电流的方式,下图就是简单示意图,因为是内部电路,不太好把全部电路放上去,IN电压为高,I2给电流,输出为高,In为低,I1给电流输出为低。这里的电流I1,I2有另外的电流镜路径,没有放上去,IO处用这种的好处在哪里?

楼主:
是不是由于 1.2 转1.8的时候,用另一种方式中间放一个隔离的mos放不进去,而不放又会超过1.2v的耐压,如果全部都用1.8V的器件去做,速度会变慢吗?

网友:
没有看明白你的电路到底是怎样的,电路图有两个节点没有标示出来。
有完整的电路,可以传一个看看

网友:
个人认知是 . I2 给电下 M26 会流电到M25 , 但是M25 GATE=VDD1 ,
  如果给电流 > M25  那输出为 hi , 缺点应该 M26 会有电流到 M25 dc current

交叉线的那种 cross couple 应该速度对比较快 , 也没 dc current

p80ud33_dnw_ckt => 那类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