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时如何处理使model name可以不区分大小写

楼主(2020-03-10):
大神,求助,求助!spectre仿真时如何处理使model name可以不区分大小写?

网友A:
可以试试把模型名alias一下, 比如把大写的模型名alias一个小写的

Creating a Model Alias
You can create an alias for a model as follows:
model alias_model original_model
alias_model : Alias for the model.
original_model : Model defined in the current sco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把模型名alias一下, 比如把大写的模型名alias一个小写的

Creating a Model Alias

好的,我试一试,谢谢

网友(2020-06-18):
设置insensitive即可解决,针对Spectre

网友(2020-10-30):
怎么写?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