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EDA软件,缺少libstdc++库文件报错

楼主(2020-03-10):
安装Caibre软件时, 进行patch,报缺少库文件的错误,直接使用yum源安装,提示没有可用的安装包。

报错如下:
./cadence_patch.sh Calibre
./sfk: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stdc++.so.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使用的操作系统是redhat7.3。

yum provides libstdc++.so.5 也没有提示可下载的包。
百度了下,缺少的是compat-libstdc++-33 的安装包。
网上下载了32位和64位的包,有需要可直接下载。

compat-libstdc -33-3.2.3-72.el7.x86_64.zip

64位

compat-libstdc -33-3.2.3-72.el7.i686.zip

32位

楼主:
再说一个误区,我一开始用了其他版本的做了软连接。32位和64位的都做了连接,但是又提示缺少其他版本文件。

./cadence_patch.sh Calibre
./sfk: /lib/libstdc++.so.5: version `GLIBCPP_3.2' not found (required by ./sfk)
./sfk: /lib/libstdc++.so.5: version `CXXABI_1.2' not found (required by ./sfk)

网友A:
我提供一个取巧的方法:

yum install libst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提供一个取巧的方法:

yum install libstdc*

redhat7.3上yum -y install libstdc* 也不行啊。不会装上compat-libstdc....

网友:
引用 楼主:
redhat7.3上yum -y install libstdc* 也不行啊。不会装上compat-libstdc....

那就比较尴尬了

网友:
redhat 不是centos  不能使用yum安装吧 只能去安装光盘的PACKAGE去找吧  反正我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
楼上,不知道有个东西叫 epel么? 另外本地仓库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