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负延时问题

楼主(2020-03-10):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vcs后仿时报大量的Warnning-[SDFCOM_ANICD] Adjust Negative INTERCONNECT DELAY的警告,看了一下sdf文件,里面都是负值,我已经加了+neg_tchk与-negdelay了,不知是何原因引起的,还望大佬帮助小弟一下,谢谢。

楼主:
有没有大佬知道啊,但是我在vcs手册上看到这么一段话,但是没理解是什么意思
-negdelay
Enables the use of negative values in IOPATH and
INTERCONNECT entries in SDF files.B-48
Compile-Time Options
To consider a negative INTERCONNECT delay, one of the
following should be true:
- Sum of INTERCONNECT and PORT delays should be greater
than zero
- Sum of INTERCONNECT and IOPATH delays should be
greater than zero
- Sum of INTERCONNECT and DEVICE delays should be
greater than zero
Otherwise, the negative INTERCONNECT delay will be ignored,
and a warning message is generated for the same.
Similarly, to consider a negative IOPATH delay, the sum of
IOPATH and DEVICE delays should be greater than zero.
Otherwise, the negative IOPATH delay will be ignored, and a
warning message is generated for the same.
Limitations
This option is not supported in the following scenarios:
- RETAIN on negative IOPATH
- INCREMENT delay
高手来看一下,我的理解是这IOPATH PORT DEVICE INTERCONNECT描述的都是不同的路径,要怎么相加大于0呢

网友A:
vcs在处理负延时的时候是当成0来处理的,只是爆出来了这个warning,不影响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s在处理负延时的时候是当成0来处理的,只是爆出来了这个warning,不影响仿真 ...

按照vcs的说法,加了-negdelay应该是可以支持负延时信息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会报警告,把这个值弄成0了,这一点有点疑问,我看vcs上说使用负延时需要满足上面那三个条件之一,但是那个条件没看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vcs的说法,加了-negdelay应该是可以支持负延时信息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会报警告,把这个值弄成0了 ...

我也挺长时间没有看手册了,反正我仿真的时候function和timing都没有报错~

网友B(2020-06-23):
楼主, vcs的负时延问题解决了么?
我跟你出现相同情况, 说无法处理negtive delay, +neg_tchk -negdelay 都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vcs的负时延问题解决了么?
我跟你出现相同情况, 说无法处理negtive delay, +neg_tchk -negdelay 都 ...

没解决,他们都说不影响,就没管了,要是能找到解决方法,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解决,他们都说不影响,就没管了,要是能找到解决方法,希望不吝赐教 ...

前面好多年我其实都没管了, 现在偶尔跑了次后仿, 发现这问题了,想彻底解决, 还是未果啊.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没有negdelay, 负值的delay就会当成0处理。加上negdelay, 将会在前后级中去处理这个负值delay,会报出上面的warning: adjust negative delay, 但是有时候,仿真器无法完全将这个负值处理掉,就会报congression的问题

网友(2020-11-13):
几个月过去了,请问楼主解决了吗,俺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1-09-13):
按照我的理解,爆出来这个warning的意思应该是说:1.sdf中存在负的delay,2.将这段负的delay与相邻的正的delay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结果为非负。
调整了以后才爆出来这个warning,所以感觉上可以忽略掉,
个人拙见,有不正确的地方欢迎各位大佬指正

网友(2023-04-03):
几年过去了,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我感觉vcs是遇到负值的时候会和后一级delay进行相加,比如所interconnect后面有IOPATH,会把两个delay相加,如果相加仍小于零那就ignore前面的负值

网友:
还有楼主的vcs文档能否分享一个

网友(2023-07-20):
三年过去了,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2023-09-12):
一个好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网友(2024-12-25):
同问,会影响仿真

网友:
9楼正解,仿真工具会尝试在前后级加上负延迟,但是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负延迟,因此还是会有一些负延迟被标记为0,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