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te float

楼主(2020-03-10):
版图DRC,LVS都通过,ERC有gate float的问题,但是都打了pin的
请问是什么原因,是否可忽略

网友:
会不会是NWELL或者是什么电位没接对???

网友:
因为gate float了,所以erc 会report出gate float,这不是非常明显的因果关系吗。
如果是模块级的,你打pin,后续会连到外面,在这个模块级就可以先waive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