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如何将锁定完成这个信息传给数字

楼主(2020-03-11):
判断PFD出来的脉冲,

网友:
唐长文有篇ISSCC上提到了一种结构很简单的lock detector,可以参考一下。
一般来说对于整数型PLL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对于小数型PLL最简单的办法是拿counter测量PLL的输出频率,频率对了就差不多锁定了。

楼主:
我是通过异或门来判断鉴频鉴相器输出up,DOWN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