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蜂鸟E203处理器做毕业设计有可能吗?

楼主(2020-03-11):
比如做一个IP核或者扩展指令将算法硬件实现,不晓得可行性大不大,够不够毕业设计的要求

网友A:
自己设计处理器 ? 还是用现成的蜂鸟E203芯片?

网友:
实现嵌入蜂鸟ip核的控制器?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2020-04-24):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计处理器 ? 还是用现成的蜂鸟E203芯片?

用蜂鸟来做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去问导师呀,导师最有发言权

网友(2020-05-31):
看你说的是什么阶段的毕业设计了,如果是本科还是可以的。可以支针对蜂鸟E203做优化。
如果是硕士和博士的话这个就算了吧,没有创新点的话只有工程不可能毕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