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ay calculation was forced to extrapolate

楼主(2020-03-11):
在做后端布图的时候,遇到如下问题,
**WARNIMPESI-3025)elay calculation was forced to extrapolate the slew on instance PREICG_X1B_A9G50,Cell type: PREICG_X1B_A9G50,Arc:CK^->ECK^ because it is outside the characterized table range.The actual slew is 0.0063 ns and the lower bound in the table is 0.0126 ns.In some cases,extrapolation can reduce the accuracy of delay calculation.
什么情况下会超出查表范围,是由什么引起的?如果想加强此类问题debug的能力,需要看什么资料,在此先谢谢大家
首次发帖请教大家,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A:
transition太大或太小,处于library查表范围之外,工具要用插值法拟合得到delay值。可以去看对应工具介绍warnning和Error的文档,直接发case,见多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sition太大或太小,处于library查表范围之外,工具要用插值法拟合得到delay值。可以去看对应工具介绍wa ...

看了陈春章的数字集成电路物理设计后,我的理解这些都是在.lib里有规定好了的,关于transition和cap有一个三维数据表可以查,会有一个范围。那么这个transition定义太小的话是不是前端给的sdc中约束的不对?或者别的可能产生的原因?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transition是物理实现的要求,很前端关系不大。遇到这种问题修掉就好了

楼主:
谢谢你的耐心回答,在后面的时序中发现这个是不太影响的。真诚感谢。

网友(2024-05-21):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耐心回答,在后面的时序中发现这个是不太影响的。真诚感谢。

最后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