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家工艺有薄膜电阻?

楼主(2020-03-11):
以前东部的HP180有,但刚问他们,说以后不做薄膜电阻了。现在需要做一个DAC,对电阻匹配要求比较高,需要用到薄膜电阻,哪位知道还有哪家有薄膜电阻的工艺?最好是既有薄膜又有高压(60V),如果没有高压,只有薄膜也可以接受。

楼主:
大哥,你三颗啥啊

网友A:
前段时间看T还是S的工艺0.18um,是支持薄膜电阻,LZ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看T还是S的工艺0.18um,是支持薄膜电阻,LZ查查看

网友(2020-09-15):
有么,有薄膜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