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sadc后面的滤波器相关的问题

楼主(2020-03-11):
目前我用的是cic,一般都用这个还是有别的选择?

还有选寄存器的位数,我是在matlab里面无脑仿真,仿真中出现的最大值就是了,有必要用这篇cic原始论文的方法计算吗?这方法感觉很烦人啊

An Economical Class of Digital Filters for Decimation and interpolation.pdf

网友A:
cic滤波器的直接实现里带有反馈环路,所以如果不做truncation,肯定会溢出的,这时候就要算word length ttruncation对snr的影响。不过现在已经有不带反馈回路的cic滤波器了。具体的你可以看 low power implementation of a sigma delta decimation filter for cardiac applications. 当然用这种也是要算word length对snr的影响的,由于这种结构的规则性,仿真word length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c滤波器的直接实现里带有反馈环路,所以如果不做truncation,肯定会溢出的,这时候就要算word length ttr ...

谢谢回答。
按照论文的公式算吗?感觉有点复杂。无脑仿真可信不?我过年前做完了就是靠仿真的,没计算

楼主:
这是2楼的大佬提到的论文,没在学校,免费下载真是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c滤波器的直接实现里带有反馈环路,所以如果不做truncation,肯定会溢出的,这时候就要算word length ttr ...

还有论文提到round比truncton好?我们这边是round(循环?1111接下来变成0000?不知道理解对了没有)

网友:
你要不会算也容易,word length先设置成64bit,这时候snr肯定够,然后砍到32看snr够不够,不够就加到48,够就减到16,二分搜索法。至于round和truncation的差别,我很长时间不弄忘记了,大概隔0.5lsb。round off error不是很难搞,当成量化噪声往信号噪声里加就是了。

网友:
第一,每级的长度都要计算,也不麻烦,如果你是做FGPA那倒无所谓,只要资源够随便用,单如果是做芯片,还是节省点资源好;
第二,虽然CIC有积分,但是不必考虑溢出的问题,只要你用二进制补码表示负数,因为溢出后后面的差分单元会减回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ic滤波器的直接实现里带有反馈环路,所以如果不做truncation,肯定会溢出的,这时候就要算word length ttr ...

如果是抽取的话,先积分后差分,积分器溢出没有问题,只要采用了二进制补码表示负数就行,如果积分器溢出了,后面的差分器会减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抽取的话,先积分后差分,积分器溢出没有问题,只要采用了二进制补码表示负数就行,如果积分器溢出 ...

是不是round才能补回来,truncation不行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round才能补回来,truncation不行吧?

是的,你只要保证,一个抽取周期内,积分单元不会溢出两次即可。
你只要这样想,CIC抽取滤波器的时域表达式是什么?就是抽取次数的累加求和,既然输出是抽取长度内的累积求和,那么我们再看先积分后差分的实现方式,积分器为什么会溢出?因为保存了上一次的积分结果,ok,上一次的积分同样也保存在差分器中,如果溢出了,只要差分器把上一次的结果减掉,得到的不就是本次抽取周期内的累加和了么。所以不怕溢出,但要保证抽取周期内最多只能溢出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你只要保证,一个抽取周期内,积分单元不会溢出两次即可。
你只要这样想,CIC抽取滤波器的时域表达 ...

你这篇还是讲基本的cic,而且时2000年的文章了。
其实现在cic滤波器在multirate signal processing里面已经有了很高效的变种了,不妨看看我推荐的那篇。quantization error里面大部分时候算的结果只是提供一个初始值避免我们无脑的仿真而已,实际最后固化到芯片上的word length都是仿真确定的。

如果对系数量化,位宽量化有兴趣的可以看看widrow(提出自适应滤波器的大牛)关于quantization error的博士论文。

信号处理理论到,硅片上到硬件实现,隔了无数个assum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