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reg输出端为什么要同时定义为wire型

楼主(2020-03-11):
reg输出了,为什么同时还要加上wire ,是不是多此一举,模块与模块之间不是reg类型更好吗
举例
reg[7:0] dataoutr;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dataoutr <= 8'h00;    else if(pos_req)      dataoutr <= datain;  endassign dataout = dataoutr;直接dataoutr也可以吧 ,为什么还要加上assign语句

网友:
确实没有必要,可以直接用dataoutr做输出。

网友:
研究研究

网友:
不需要 +1

网友:
加了wire assign输出也不影响它模块输出是reg类型,它只是一条线而已

网友:
你看到应该不是最开始的代码,估计以前它们之间有逻辑,后来改的人不想改端口那些东西,取了个巧而已!,

网友:
這應該是coding style的問題....
每個人的寫法可能不同...
也可以直接register output

网友:
应该是coding style区分,dataoutr最后的r应该代表的是reg。
加不加这个wire对综合出来的电路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2020-08-13):
就是个人习惯吧,我也经常看见有人这样写代码,其实没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