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参考杂散不关于中心频率对称

楼主(2020-03-11):
小弟最近在做亚采样锁相环相关的设计,设计载波频率2.4G,50M的ref信号,对输出做dft之后在2.35G和2.45G出现参考杂散,但是两个杂散的差了大概30dB(2.35G小),我计算dft的时候不管信号稳定时长选取多少,结果都是一样的。
我的疑问是:如果杂散的来源主要是vtune电压上的纹波,那杂散在中心频率两边的幅度应该是一样的,但是现在有了不可忽视的差距,这是因为什么原因?

小弟是刚开始接触这方面的设计,请求各路大神多多帮助!不胜感激!!

频谱

频谱

网友A:
要不看看控制电压的频谱?看看是不是控制电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看看控制电压的频谱?看看是不是控制电压来的

谢谢回答!我已经看过控制电压的频谱了,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就是在50M,100M等地方有峰值,这应该是正常的呀?如果是控制电压产生的问题,不管是在什么频率上,只要幅度很小那么在VCO的频谱上都应该是相对与载波频率对称的才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我已经看过控制电压的频谱了,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就是在50M,100M等地方有峰值,这应 ...

我也觉得应该是对称的,不好意思,帮不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应该是对称的,不好意思,帮不上忙

没事没事,感谢回答!

网友B:
应该不是vctrl的问题,因为如果把VCO看做调频模块,输入任何实信号,输出频谱都应该关于载波对称。
因此我怀疑是有调相的path在影响,不知道你的仿真环境和电路结构不太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vctrl的问题,因为如果把VCO看做调频模块,输入任何实信号,输出频谱都应该关于载波对称。
因此我 ...

您好,请问调相的path为什么能导致这种情况呢?什么样的结构有可能有调相的path呢?我的电路结构和下面这个一样:
其中VCO的输出到采样的SSPD中间还有一个CML buffer,这个电路确实是有一个调整相位的DLL,但这个是为了调整ref信号的下降沿的啊,不知道对VCO输出有什么影响?

网友(2022-05-23):
您好
请问一下您想请教一下参考杂散怎么仿真的问题

网友(2023-04-10):
您好,你这种情况会不会是做频域转换的时候采样精度不够呀,顺便请教您一下你一般是怎么计算欠采样锁相环的环路滤波器的呢?

网友:
个人觉得是DFT的转换问题

网友:
我的杂散也是不对称的,我认为Vtune小数分频是稳定然后摆动,稳点再摆动

网友(2023-06-28):
请问参考杂散是怎么仿真的

网友:
实测芯片也是不对称的,可能是耦合产生的不对称吧

网友(2023-11-17):
能不能请问一下亚采样锁相环中单独sspd应该怎么仿真啊,其中的参数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2024-05-28):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调相的环路”就是SSPLL中的核心环路,因为频率锁定到N*Fref之后,只有核心环路在微调频率,其实就是微调相位了,因为频率和相位本身也是一样的。

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单独仿真一下核心环路,观察是否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