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mic 0.18um drc出错

楼主(2020-03-11):
错误为:

Error while compiling rules file /home/lab/test/smic18/Calibre/DRC/SmicDR10_cal018_log_sali_p1mtx_1833_V1.18_1.drc:
Error KEY18 on line 2712 of SVRF generated from TVF - NOTCH or SPACE may not be specified in EXTERNAL if an input layer is derived from OR EDGE or OFFGRID with EDGE.

DRC文件2712行附近代码为:

请问有没有高手知道是哪里出现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2020-04-15):
我也……你解决了么

网友(2020-05-26):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A:
一般厂家给的规则文件是不会错的,这种情况,升级下calibre吧。

网友(2020-07-17):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calibre版本过低。

网友(2020-10-23):
引用 网友A:
一般厂家给的规则文件是不会错的,这种情况,升级下calibre吧。

您好,我也出现类似情况,厂家库在14年样子就出了,最后版本时间我不清楚,我看了对应的文档Calibre 2013 版本,我现在是Calibre 2015版本,我感觉应该不是版本低的原因,结合此库,厂家说是过渡测试版本,不是最终版本,因此我猜测可能是厂家当时的Calibre 2013 配合这个 DRC 规则是OK的, 但是高版本不兼容,不知这样的猜测是不是有可能,还请您指正,盼回信,谢谢。

网友(2020-12-09):
所有的layout都不可以run calibre吗

网友:
是不是需要source呀

网友B(2021-04-07):
最后改了calibre的版本,重新弄了一次才成功,嗐

网友C(2021-12-19):
引用 网友B:
最后改了calibre的版本,重新弄了一次才成功,嗐

请问改成什么版本了呀?我的calibre是2019版的,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改成什么版本了呀?我的calibre是2019版的,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改为2014不报错了

网友(2023-11-12):
引用 网友D:
我改为2014不报错了

你好,怎么改呀?拿不是得把现在的软件给卸载了?

网友(2024-02-27):
引用 网友D:
我改为2014不报错了

您好,请问怎么改calibre版本呢

网友(2024-11-05):
引用 网友D:
我改为2014不报错了

同一个pdk,在calibre 2011是ok的,但在2015、2019、2020的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