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检查连接关系 好像无错误。但是 LVS还是如图这样报错

楼主(2020-03-12):
请问各位,检查连接关系 好像无错误。但是 LVS还是如图这样报错,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
别的位置报错影响了这里的检验结果

网友A:
LVS 错误不一定每一个都有错,有些错误是因为其他器件不匹配导致的,可以先简后复,有时候没准修改了一个地方,一下子少个几十几百。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错误不一定每一个都有错,有些错误是因为其他器件不匹配导致的,可以先简后复,有时候没准修改了一个地 ...

谢了。已解决

网友B:
请问各位,检查连接关系 好像无错误。但是 LVS还是如图这样报错,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 。工具不会骗人

网友:
你这有错,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各位,检查连接关系 好像无错误。但是 LVS还是如图这样报错,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 。工具不会骗人 ...

要保证无错误,好像无错误,其实是有的,需要很仔细去找,有时候原理图的逻辑与自己设法版图连线逻辑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一个英文字母的差别调出的管子就不一样,需要很仔细的检查

网友(2022-07-05):
引用 楼主:
谢了。已解决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如何解决的

网友:
有的时候可能是DRC没清完导致的。做LVS前最好还是先把DRC清完,尤其注意不同电位要隔开来。

网友:
500+ error,先去解别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