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锁相环电荷泵中运放的带宽指标需求

楼主(2020-03-12):
现在我在做一个比较典型的D端开关电荷泵,参考频率40MHz,输出Vc得覆盖0.3-0.9,VDD1.2V
扫了一下mos管的VDS-IDS曲线,把L取到PDK允许的最大值,nmos单管的IDS变化在VDS范围内还是可能大于5%了,再加上pmos就更别提了。
所以应该是肯定要加一个运放来把偏置路和输出路的直流工作点来锁定下。

目前搭了一个native nmos输入的折叠运放,估计输出cascode不大好做,毕竟VDD1.2. 在CP偏置路的pmos GD两端跨接一个米勒电容做补偿。
在把这个运放套到CP里之前,想先看一下CP本身对运放的需求,于是在原来的CP上加了一个vA的opmap模型
但把这个带了理想OP的CP模型放回锁相环环路里仿真,看到Vc输出是经过剧烈波动之后,稳定到一个小幅波动的曲线。如下图。
此时的锁相环环路中只有PFD和CP是真实的mos电路,vco和div是vA模型。

稳定后的细节:

如果没有CP中的理想op,Vc上是没有这么剧烈的波动的。(稳定后Vc还是会有后面的小幅波动,应该还是因为PN电流镜不匹配,但稳定前就是一个毕竟平滑的settel曲线,没有大幅震荡,毕竟锁相环相位裕度在60左右。)
可见是这个OP影响了锁相环环路的稳定速度和相位裕度。但这个OP的GBW和SR已经设置到100M左右,大概是Fref的2.5倍,虽然不是很高,但比锁相环环路带宽(800M)也高非常多了,理论上不应该影响到锁相环环路的相位裕度太多。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原因。
另外对CP中的OP的速度要求,是否还有每次CP开启时,这个OP所在的环路都应该稳定下来的需求?那Fref的几倍估计就不够了,毕竟最小开启时间ton如果设计为一个参考频率周期的十分之一,我又希望CP中的OP反馈环路每次都要在最小开启时间内稳定,那是否需要OP的GBW>>1/ton=10*Fref,GBW的需求一下就上升到了GHz这个量级。
但如果认为虽然ton结束之后,CP中的负反馈环路依然可以settel,那OP的GBW需求就跟参考频率没有直接关系了,只要CP中的环路可以在锁相环环路稳定前稳定即可?
以上两种考虑方法,哪种是正确的呢?我现在觉得是后者,但仿真并不支持。
所以想问问各位,带有OP的电荷泵,有没有什么经典的教材可以参考下?谢谢~

另外关于CP中的时钟馈通,电荷分享等内容,有什么教材也麻烦说一下,现在每次CP开启感觉电流镜的偏置电压都瞬间上升下降一个数值,并迟迟settel不下来。我觉得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谢谢!

楼主:
今天我检查了一下,OP和CP的偏置支路构成的负反馈回路相位裕度很差,应该这就是影响锁相环环路稳定的元凶了。调一调米勒电容和零点电阻拉回来了。
但还是很难把锁定状态下,ton最短开启时间内,nmos和pmos的速度调到比较一致,CP净向外还是有几十f库量级的电荷输出。
不知道这样是否还是会在Vc上保留几个mV的波动,先run一个锁相环其他部件都是vA的仿真试试。

网友A(2021-01-08):
大佬,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你有什么参考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你有什么参考资料吗?

是相位裕度还是稳定之后VC上抖动太大?

相位裕度的话我这边应该是电荷泵在不同的VC电压下,绝对值输出电流变化太大的关系,比如可能在VC约1/2*VDD时250u,到了VC只有300mV就只有100u左右了,影响到了锁相环的带宽,所以相位裕度变低了。要让电流镜的绝对值保持一定的稳定,是不是只能用长沟道器件?也不知道有什么补偿方式没有。比如算算电荷泵里的电流比我想要的电流差多少,再多给或者少给一些电流给电荷泵的偏置之类的……

稳定之后VC上抖动太大,可能是上下电流镜的相对误差比较大,所以PFD就会稍微开一会儿让VC出现一个稳定的波动。加入负反馈OP的确会好一些,但对上面那种VC变化,电流镜的绝对电流值变化的情况没有作用。如果OP也加了,沟道长度调制也不明显了还有这么个抖动,还可以再加上第四个极点,把ref spur压一下……放在ref之前,但别太靠近锁相环带宽,影响相位裕度。

不过在此之前,我觉得您是不是先看看仿真步长……说不定单纯就是minstep太大呢……
目前的感觉就是时域仿真真的超级慢,能不能有别的方法来检查锁相环的环路是不是在正常工作……

教材就是integrated frequency synthesizers for wireless systems、60-GHz CMOS Phase-locked Loops, 还有一些李宇根的paper啥的。不过我反正看一遍基本不知道他们在说啥,都是出现了问题才发现原来大佬们港过。

网友A(2021-02-27):
运放的响应时间太长,导致电压钳位不同时怎么解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响应时间太长,导致电压钳位不同时怎么解决呀

我一般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因为运放不settle,而是CP上下开关打开后p电流镜和n电流镜的输出还是有差,锁相环环路就会迫使Fref和Fdiv出现一个固定延时。体现在频谱上就是有spur。

是不是用个vA的理想运放模型来替代CP中的负反馈op,可以确认到底是不是op太慢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般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因为运放不settle,而是CP上下开关打开后p电流镜和n电流镜的输出还是有差,锁相环 ...

那是因为运放没有起到钳位电压的作用吗?你用trans仿真过带实际运放的充电过程吗?我的是直流状态很好,trans仿真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运放没有起到钳位电压的作用吗?你用trans仿真过带实际运放的充电过程吗?我的是直流状态很好,t ...

那就看一下锁定状态下的CP净输出电流的时域波形呗。
顺便也看下p电流镜和n电流镜的输出电流的时域波形。

即便op完全可以追踪Vctrl电压,还有p电流镜与p电流镜之间、n电流镜与n电流镜之间的比例关系是不是可以严格遵循尺寸比呢。一般偏置那一路的电流镜尺寸都挺大吧,明显大于输出那一路的电流镜,大尺寸管子和小尺寸管子的Vth就不一定一样。op的负反馈只能保证电流镜的VDS都一样,不能抵消vth受到的影响。再说电流镜的S端到电源或者地还各有一个开关呢,开关的电阻是不是小到可以忽略呢。

真的怀疑op太慢,CP输出时没有起到作用,用个很快的理想op模型我觉得是可以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
或者先看看op的输出是不是一直在没建立好的状态。
我用的op的GBW也就跟Fref差不多。单级,op的输出挂在p电流镜的G端,p电流镜和n电流镜的G端都有10p量级的电容,本来就不会有太大的抖动,应该是因为这所以对op速度要求不高。
或者你要不要看看op和CP构成的负反馈环路,相位裕度满足了吗?

不过也很难做到Fref和Fdiv之间上升沿完全重合吧,spur应该总是存在的,只是看能不能把它压到尽量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看一下锁定状态下的CP净输出电流的时域波形呗。
顺便也看下p电流镜和n电流镜的输出电流的时域波形。
...

理想的运放用什么器件代替呀,库里面的VCVS吗?但是VCVS是双端输出呀,我的运放用的是单端输出,这个怎么用呢?
加运放的锁定状态下的CP净输出电流的时域波形很差,说明 充放电电流 还没有匹配。我运放的两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如下图,为什么输出电压会有0.1V这么大的摆幅呢?

下图这个棕色的是锁定下的cp静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的运放用什么器件代替呀,库里面的VCVS吗?但是VCVS是双端输出呀,我的运放用的是单端输出,这个怎么 ...

ahdlLib 库里有opamp 模型,至于怎么用请善用help 按键。

另外就是你最好给电路图上的连线起个简单易懂的命名,像这种netxxx真的看不出它是啥

我觉得换用理想 opamp 模型之后,如果p电流镜和n电流镜的时域输出还是这么不对称,就很明显说明要么开关不对,要么电流镜尺寸选得不对了。
开关也可以换用analogLib库里的switch 模型
这么检查肯定是可以找出到底是哪里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ahdlLib 库里有opamp 模型,至于怎么用请善用help 按键。

另外就是你最好给电路图上的连线起个简单易懂 ...

充放电支路的寄生电容不同,导致开关导通速度和实际电流不同,最终存在净输出电流。一般电流源的P管和N管尺寸怎么选呀?开关管的尺寸最小化后,是不是尽可能让电流镜的P管N管的寄生电容相近,才能把最终输出电流最小化?我看有的文章说还可以通过调整UP和DN的死区开启时间使平均净输出电流最小化,这样做实际流片的寄生电容和开启时间都会有偏差,就不准确了吧。这个是我仿真的净电流曲线,红色的是Idn,粉色是Iup,棕色是净输出电流。有的文章说加dummy管抵消冲击,仿真了貌似并没有效果,大佬有什么好的方法优化净电流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放电支路的寄生电容不同,导致开关导通速度和实际电流不同,最终存在净输出电流。一般电流源的P管和N管 ...

您这明显idn、iup都没有在tdz时间内建立好吧?

我觉得首先要找到是什么影响了两个电流建立,是运放的速度、开关的速度、还是反馈环路的裕度

不然就算你可以让iup、idn在某个情况下输出的净电荷最少,但随便pvt抖一下不就完了吗?

而且没有建立好的电荷泵输出,还能和PFD一起提供Icp/2*pi的增益吗?那我们算的线性锁相环相位域模型岂不是没有意义了?

我觉得应该先让电荷泵可以在你设置的tdz时间内,iup、idn都能比较迅速的建立起来,再说净电荷的事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明显idn、iup都没有在tdz时间内建立好吧?

我觉得首先要找到是什么影响了两个电流建立,是运放的速 ...

这是锁相环锁定的情况下的电流输出,为了防止PFD鉴相死区up和dn脉冲信号的开启时间很小,大约100ps,脉冲上升时间50ps,这么短的时间电流建立不起来也正常吧,最后缩小管子尺寸让电流正常建立(加了文章中常用的dummy管后,净电流仍然存在),但是沟道调制效应又很明显了, 净电流最小化着实让人头疼。

网友A:
您上面说的充放电电流IDS变化在VDS范围内还是可能大于5%了,这个5%有什么依据吗?还有这个Ids在Vout范围内变化会对PLL环路造成什么影响呀 ?(除了环路带宽)我这个输出电压要求从0.2到2.2V,虽然加了运放,但是仿真了一下Ids从50uA变化到48uA,如果在基准电流源和第一路电流镜再加一个运放钳位效果怎么样?下面是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上面说的充放电电流IDS变化在VDS范围内还是可能大于5%了,这个5%有什么依据吗?还有这个Ids在Vout范围内 ...

我有点忘了,可能是根据spur要求算的
李宇根的课件里讲CP 产生的spur那一章应该有几个公式你可以看一下,如果算出来上下电流镜的偏差不足以产生够大的spur我是觉得可以忍了

至于CP输出电流的绝对值,很简单就是直接影响pll的环路增益和带宽对吧。我们如果是针对比如500uA的CP输出电流做了线性模型,认为这个情况下的带宽和相位裕度可以满足我的速度要求,但如果这个CP绝对输出电流从500uA变化到300uA,那么带宽就缩小了,首先建立速度肯定会慢,其次,针对500uA情况下做的LPF的零极点可能就不是300uA情况下的最优值了,相位裕度可能降低,造成PLL环路会振荡一会儿再稳定。
这都是我后来遇到的情况。
另外一个是pll也是靠带宽来分配输入参考噪声和VCO噪声在总输出噪声中的占比的,带宽变小,就对VCO的近fc噪声抑制不足,是否还能满足我的相位噪声需求呢?这也是一个问题。

48到50uA我觉得可以吧,你看看在电流最大和最小的情况下的建立时间是否有明显的变化就可以。
而且也不用用真的电路,先用vA模型之类的跑一下比较快,不放心再上真电路仿真。

网友B:
cp里面的op对带宽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点忘了,可能是根据spur要求算的
李宇根的课件里讲CP 产生的spur那一章应该有几个公式你可以看一下, ...

多谢前辈指点,我下来消化消化,有问题我再上贴

网友A:
老哥,你的环路滤波器是怎么设计的,我用这个软件计算了一下三阶滤波器的参数,加到电路中发现充电只有电容时,Vout电压是台阶型平缓上升,加了环路滤波器后,电压是振荡型上升,电压起伏比较大,这样会导致充电速度很慢,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而且我发现这个滤波器对电流的毛刺并没有滤除作用。不知道该怎么设计。

滤波器计算器

滤波器计算器

正常一个电容充电

正常一个电容充电

加了三阶滤波器充电

加了三阶滤波器充电

楼主(2021-04-12):
引用 网友A:
老哥,你的环路滤波器是怎么设计的,我用这个软件计算了一下三阶滤波器的参数,加到电路中发现充电只有电容 ...

我设计的目标频率有个几十G,所以直接看了一本写mmw pll的书。 60-GHz CMOS Phased-Locked Loops 作者是H.M.Cheema论坛应该搜的到。第二章的2.4.3节讲了怎么设计一个两个极点的LPF,如何按照目标带宽分配零极点。如果要再放一个极点,我是用来降低ref spur的,在这本书integrated frequency synthesizers for wireless systems的example 2.4 有讲到。
其实您现在的大部分问题在这两本书里应该都会涉及。不如先看看。

至于说锯齿上升,应该没问题吧,只要每次CP开启输出的电荷量是你设计的量就可以了吧我认为。
而且我仿真也是锯齿上升,最终稳定后不会有太明显的锯齿波动,当然波动还是会有,只是不太明显,要完全没有波动,那就是完全没有spur,大家谁也做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设计的目标频率有个几十G,所以直接看了一本写mmw pll的书。 60-GHz CMOS Phased-Locked Loops 作者是H ...

谢谢大佬回复,你那有电子版的《60-GHz CMOS Phased-Locked Loops》教材吗?可以分享一下吗,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佬回复,你那有电子版的《60-GHz CMOS Phased-Locked Loops》教材吗?可以分享一下吗,十分感谢
...

http://bbs.eetop.cn/thread-362048-1-1.html
这个链接应该就是,百度可以指定在某个论坛上搜索的,只要在关键词前面加上 site:eetop.cn 就行了。比论坛自带的搜索似乎好用一些。

网友(2022-04-29):
技术贴,看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放电支路的寄生电容不同,导致开关导通速度和实际电流不同,最终存在净输出电流。一般电流源的P管和N管 ...

您好 想问一下 您的电荷泵电路是图中的这个结构嘛?

网友C(2023-10-19):
引用 网友B:
cp里面的op对带宽要求不高

请问带宽设计值是根据什么设定呢?

网友(2024-04-21):
引用 网友C:
请问带宽设计值是根据什么设定呢?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2024-06-07):
带轨到轨单位增益运放,漏极电荷泵,其带宽应该大于参考频率吗?如果不大于会出现什么问题,在小数模式下的杂散会很差吗?

网友(2024-08-26):
引用 网友B:
cp里面的op对带宽要求不高

想问一下具体应该如何确定带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放电支路的寄生电容不同,导致开关导通速度和实际电流不同,最终存在净输出电流。一般电流源的P管和N管 ...

想请问一下,抵消冲击是怎么理解的呢?抵消掉控制信号的feedthrough吗?但是这种结构的Clock Feedthrough影响不是已经比较小了吗

网友D(2024-10-30):
请问一下您发的这个结构是出自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您发的这个结构是出自哪里?

基于CMOS工艺的电荷泵锁相环关键技术研究

网友(2024-12-19):
求该图的出处

网友(2025-02-20):
锁相环环路带宽(800M)?800M吗这么大?

网友(2025-06-17):
朋友,我也用了这个结构,目前后方发现电荷泵的寄生影响很大,但查看各项指标之后,发现PFDCP仿真和前仿没啥区别。

现在考虑寄生影响电荷注入,时钟馈通这些非理想特性,但具体咋分析,以及怎么仿真确认没有头绪,请问你做这个结构的时候,遇到过这些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