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dbDumpPcDefinePcell产生的pcell skill脚本如何load到virtuoso产生可用的layout呢

楼主(2020-03-12):
请教大家以下,我用dbDumpPcDefinePcell生成了一个pcell的skill脚本,更改了skill里面的Lib路径

现在想在ciw窗口load这个skill脚本,重新创建一个新的pcell layout

但是发现这个skill无法load 成功
报告第一行lib,cell有错。
请问如何解决呢?

网友:
load skill前,skill里的lib必须已经存在,如果lib不存在,先手动建好lib,再load skill试试。

网友(2025-07-10):
dbDumpPcDefinePcell出来的代码就是不完整的,无法load回去再生成一样的Pcell的

网友:
可以在下述流程中,修改pcell_src.il文件中的libName和cellName,再按照下述流程load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