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闭环传输函数的问题

楼主(2020-03-12):
小弟最近在学习PLL,很多资料上有:在得到开环函数Ho(s)后,可得到闭环函数为:Hc(s)=NHo(s)/[1+Ho(s)],N为分频数,如图所示。
      但是如果用Ac=Ao/(1+FAo)来计算的话,应该是:Hc(s)=Ho(s)/[1+Ho(s)*1/N]=NHo(s)/[N+Ho(s)],分母与书中不同,还求指教原因,感谢!

网友A:
这个问题主要取决于你怎么分反馈和前馈H0:
- 如果从PFD分,反馈系数为1,前馈系统为PFD+CHP+LPF+VCO+NDIV;
- 如果从NDIV的输入分,反馈系数为1/N,前馈系统为PFD+CHP+LPF+VCO;

然后它写的闭环传函指的是从PFD输入到VCO输出,因此分子上会多个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主要取决于你怎么分反馈和前馈H0:
- 如果从PFD分,反馈系数为1,前馈系统为PFD+CHP+LPF+VCO+NDIV ...

感谢您的解答!不过我看了一下,图中红色推导式与图中黑色标准式是分母有点不同,一个是1+H(s),一个是N+H(s),还是没太弄清楚。。。

网友(2022-03-18):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解答!不过我看了一下,图中红色推导式与图中黑色标准式是分母有点不同,一个是1+H(s),一个是 ...

因为这里的开环传输函数Hopen(s)其实是环路增益AF,并不是A

网友(2025-09-29):
根据4楼的回复,我的理解:H(s)是前向增益,H_open(s)=H(s)/N,即AF是环路增益。闭环传函:H_close(s) = H(s)/(1+H(s)/N)= N*H_open/(1+H_op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