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ba_mode path &exuastive

楼主(2020-03-12):
path 是计算gba剩下的violation, 它计算出来的最差的路径不一定是gba下最差的。假如我在pba mode path下完全修完了vialation
那么exuastive 计算出来的最差路径还有违例吗?

加入在gba下完全clean,pba下一定完全clean?

网友:
一般来说  pba干净gba不一定干净,但是gba干净,pba一般就干净了

网友:
gba是比较悲观的,pba、exhaustive更加精确;gba下clean,pba/exhaustive下问题不大

楼主:
按照乐观程度是:pba path > exaustive > gba
我的理解盲点是在用dmsa fix_eco_timing -type setup -pba_mode path 修timing时,
是只修gba 下nworst =1 的那条path, 但是gba下对同一个endpoint点的nworst=2的那条path ,工具并没有给修。
所以在pba_mode ex下依然会报出来violation。

pba_mode path看起来只能用于gba nwort=1的那条path看能好多少

真正的完备检查还是得在ex下,但ex的runtime比较长,所以按照流程还是得在gba下修的差不多才行,ex 用来做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