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再次请教“BUCK DC-DC中的过流检测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0-03-12):
各位,我在http://bbs.eetop.cn/thread-875894-1-2.html发了一个求助贴子,因为我对BUCK DC-DC中的过流检测电路有疑问,感谢各位朋友的回复!
这几天我尝试设计过流保护电路。但还是没有解决功率管关闭和打开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
1.当电流过大时,比较器产生一个信号关闭功率管--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如何开启下一个周期呢?DC-DC内部哪个信号能作为下一个周期开始的标志呢?我尝试使用内部振荡器的输出或误差放大器与锯齿波的比较结果作为下一个周期开始的标志,但仿真结果显示不靠谱!
2.这期间dc-dc输出是否应该维持在设计指标要求的电压值?
3.保护电路的输出信号为EN,功率管栅极信号为PHP,振荡器输出为OSC,锯齿波与误差放大器的比较信号为PW,向大家请教信号EN与这几个信号的时序关系是怎样的?

再次向大家求教!!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再次感谢!!

楼主:
        看来没有人能帮忙解释一下了。这几天自己也想了一下,采用的办法是利用触发器DFF,因为要关闭PMOS功率管,所以我让DFF的输入端接电源,同时DFF的时钟端接保护电路的输出信号PROT,DFF的复位端接振荡器的输出OSC。        工作过程如下:
        1.当电流过大保护电路输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于是DFF输出高电平关闭功率管,并一直维持到本周期结束。
        2.在下一周期开始时,振荡器的输出OSC对DFF进行复位,DFF输出低电平;复位完成后功率管开启取决于LC和误差放大器组成的环路。
        3.如果功率管开启后电流仍然过大,那么继续重复步骤1。

        当然这也是我的初步想法,还需要继续仿真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