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输入get_port -all没有得到所有的port?

楼主(2020-03-12):
icc输入sizeof_collection [get_ports -all] 显示有274个port,但是屏幕上只显示一部分,输出到一个文件也只显示一部分,请问大佬们是什么原因?蟹蟹大家!

网友A:
get_object_name [get_port -all]

网友:
或者set collection_result_display_limit 10000

网友:
ICC_command手册 1441页上解释是默认最多只显示100个,可以通过修改变量collection_result_display_limit修改

“By default, it displays a
maximum of 100 objects. You can change this maximum by using the
collection_result_display_limit variable.”

第一次回答问题,希望可以帮到你

说明

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t_object_name [get_port -all]

谢谢你!

楼主:
刚刚接触后端,看来要多看看手册,这几种方法都可以,蟹蟹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