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x transition问题

楼主(2020-03-12):
在用dc综合的时候,使用report_constraint -all_violators命令查看,发现有max transition违反,分析原因可能是一根net连接的pin太多,且这根net是dont_touch属性,请问这种情况下需要处理这个max transition违反么?
谢谢,请不吝赐教

网友A:
dc 阶段修transition 没有多大的意义,net的驱动cell可以upsize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 阶段修transition 没有多大的意义,net的驱动cell可以upsize

好的  谢谢您   我感觉是因为有dont touch属性所以导致的没有插buffer等优化导致的,,在后端的时候应该就能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