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里如果我想要在一个tran里让输入信号幅值变化应该怎么仿真,我用的是

楼主(2020-03-12):
我用的是rand bit stream来制造伪随机序列,我想在一个tran里让它的输入幅值变化,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A:
analogLib里有个pvcvs2可以实现两个信号相乘,或许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另外verilog-a也可以,并且更灵活方便一些。

网友(2022-11-13):
引用 网友A:
analogLib里有个pvcvs2可以实现两个信号相乘,或许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另外verilog-a也可以,并且更灵活方 ...

请问下:pvcvs2怎么乘?我看下面那个接口总是输入不进去电压,相当于多了个没用的接口

网友(2023-12-19):
请问一下seed表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