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 打不开library browser怎么办?

楼主(2020-03-12):
前天重新开了服务器,想跑一下电路,但在原理图里点击I后出现的add instance窗口里点Browse之后没反应,virtuoso提示unable to connect to library browser,请问这是什么造成的呢?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

网友:
先关掉前一次Library Browser进程,即在CIW窗口命令行敲入 ipcKillAllProcesses().

然后再启动一次新的Library Browser, 或者在CIW窗口命令行敲入 ddsOpenLibManager().

网友:
话题很好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