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C617使用时virtuoso启动不了。

楼主(2020-03-12):
virtuoso the glibc version of this host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version。
在cshrc文件中加上一个环境变量的设置:
setenv W3264_NO_HOST_CHECK  1
加上这个,再次启动Virtuoso
虽然没了报错,但是还是起不来
就一直一个灰色空白的框,什么都不出。求教大神,怎么破?

网友:
话题很好非常感谢

网友A:
Try using Centos standard insta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y using Centos standard install?

之前用的是好好的,
然后为了配置calibredrv的时候,再/etc/ld.so.conf.d/下加了个opencv.conf到calibre2016的lib64,
然后运行了一下ldconfig
就起不来了。
没关的virtuoso还在苟延残喘着,也不敢关了。
新起的就起不来,说glibc版本不支持当前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的是好好的,
然后为了配置calibredrv的时候,再/etc/ld.so.conf.d/下加了个opencv.conf到calibre2 ...

那就先改回去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先改回去呗。

改回去也起不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回去也起不来了。。。

改回去要重新启动,最起码要注销一下。另外,软件设置不要随便动系统的设置,说不上会出啥问题。如果还不行,那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网友(2021-09-30):
现在解决了么?我遇到一样的问题,重启了下电脑就不能用了,之前一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