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_mmx2016.06使用中的错误

楼主(2020-03-13):
使用vcs_mx2016.06的时报了个错,而且相应的目录内的确是没有对应的文件。
是软件换用法了还是我这安装有问题呀?

网友A:
看样子是丢文件了。没有相同版本,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文件。重新安装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丢文件了。没有相同版本,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文件。重新安装试试吧。 ...

谢谢,重装了也不行
使用vcs的时候多加一个参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