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信号完整性分析

楼主(2020-03-13):
信号完整性(Signal Integrity,SI)是衡量数据信号传输过程中的准确性以及质量的重要指标,其主要包含了信号的电压摆幅、电流在互连线或传输通道中传输时对数据信号质量问题产生的影响。衡量数据信号完整性的主要指标可以分为:介质损耗、噪声、码间干扰、串扰、信号反射等。

楼主:
1、介质损耗:主要因为趋肤效应,载流子像金属表面靠拢,导致金属线特征阻抗变大(宽线做slot)
2、噪声:任何类型的器件都有噪声(白噪声);开关噪声:例如反相器逻辑翻转瞬间,pmos和noms之间会有相应电流通过,对电源地产生电感;环境噪声。(guardring隔开,利用少数载流子吸收衬底噪声)
3、码间干扰:上一个信号还未完全稳定,下一个信号就传输过来,两个信号之间产生干扰。(加delay单元)
4、串扰:多路并行,一路发生翻转使得隔壁信号也发生翻转。(拉开间距或者加屏蔽)
5、信号反射:发射器、信号线,接收器阻抗不匹配,导致的一种非理想效应,金属线总会有阻抗,在信号传输过程中各个途中阻抗不一致,就会导致有信号返回发射端。返回发射端如果和传输线阻抗不匹配,会再次反射,匹配则不反射,以此类推。(在发射端和接收端加电阻,匹配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