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验证选择DRC Rules File时出现问题

楼主(2020-03-13):
版图验证选择DRC Rules File时出现问题,选择完了之后出现如下问题
出现了NO checks have been selected ,想问问各位大神是不是在DRC Rules File选择上出了问题,另外我选择的库是
,还是说这个库有问题?希望各位大神帮帮忙,在下感激不尽

楼主:
‘有大神吗?在线等急:lol:lol:lol

网友A:
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的PDK ? 估计是华力外包出去给别人做的 , 你可以试一试跑一下DRC文件的语法检查,看下有没有报错,rule syntax check ICRD.d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的PDK ? 估计是华力外包出去给别人做的 , 你可以试一试跑一下DRC文件的语法检查,看 ...

直接在终端输入rule syntax check ICRD_cl045lp_ult_cal_v0p1.lvs这个吗?这个库里面只有这个LVS文件,输入完后bash: rule: command not found...,新手第一次用不太会然后我看到readme文件里有这句话This rule file is verified using Calibre version ixl_cal_2013.1_14.11,我在想是不是版本问题,我用的Calibre2015,希望得到大神的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在终端输入rule syntax check ICRD_cl045lp_ult_cal_v0p1.lvs这个吗?这个库里面只有这个LVS文件,输 ...

会报这个错误是因为你的 terminal 找不到calibre 这个工具的语法,这个时候你直接输入 calibre -gui 这个命令估计也没办法启动软件,所以先source一下你的calibre。
第二,就是输入你打出来的那个命令,是可以检查lvs文档的语法错误的,只要你能直接在命令行启动calibre,自然就能用 rule syntax check 这个命令(我忘了这三个词之间是不是要加下划线了,你可以试一试),你可以在命令行输入 rule,然后按一下 tab这个按键,看下会不会自动帮你补充出来

网友B:
看图就是你在run drc的界面里输入了lvs的command file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报这个错误是因为你的 terminal 找不到calibre 这个工具的语法,这个时候你直接输入 calibre -gui 这个 ...

好的,我再试试看,谢谢大神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就是你在run drc的界面里输入了lvs的command file哦。

不好意思,我不太明白您这句话,麻烦您说得详细点可以吗?您是指我的DRC Rules File 文件弄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报这个错误是因为你的 terminal 找不到calibre 这个工具的语法,这个时候你直接输入 calibre -gui 这个 ...

我刚刚试了试,是下划线的问题,检查完之后没有语法错误,显示的是Successful compilation; compilation time = 0.06,那现在的话应该是什么原因?希望得到您的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刚试了试,是下划线的问题,检查完之后没有语法错误,显示的是Successful compilation; compilation  ...

楼上的小伙伴很细心哦,他已经告诉你答案了,你要跑DRC,结果给的是LVS的文档,当然没办法跑通啦,用后缀是DRC的跑就不会报这个错误啦。我把注意力集中到文档本身上去了哈哈,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小伙伴很细心哦,他已经告诉你答案了,你要跑DRC,结果给的是LVS的文档,当然没办法跑通啦,用后缀 ...

哦哦,我懂了,我这个库好像没有DRC文件,感谢大神的解答

网友C(2021-04-27):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DRC默认路径中的.drc文件无法使用,于是换到了工艺库文件下calibre中DRC中的.drc文件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2025-11-27):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DRC默认路径中的.drc文件无法使用,于是换到了工艺库文件下calibre中DRC中的.drc文 ...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可以详细的说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