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上直流扫描出问题。

楼主(2020-03-13):
Writing simulator output to file "/root/simulation/DC/spectre/schematic/netlist/paraplot-sim-out".
21 parametric simulations remaining.
Setting Vgs = 1
Begin Incremental Netlisting Mar 13 07:08:10 2020
End netlisting Mar 13 07:08:11 2020

        The netlist is up to date.
        Time taken to compare the design with netlist:   1.0s
INFO (ADE-3069):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simul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log files
        accessible from the Simulation -> Output Log menu.
Simulation unsuccessful during parametric sweep
Stopping parametric simulation...
INFO (ADE-3072): Simulation is stopped by user. Simulation results may not be complete.
WARNING (OCN-6040): The specified directory does not exist, or the directory does not contain valid PSF results.
        Ensure that the path to the directory is correct and the directory has a logFile and PSF result files.
The simulator output is in the file "/root/simulation/DC/spectre/schematic/netlist/paraplot-sim-out".
Parametric simulation failed for first point.

-------------------------------------------------------------------------------------------------------------------------------------------------------
用台积电180nm的管子直流扫描时出现以上问题,相同的操作130nm就能正常扫描。我怀疑是工艺模型出了问题,有哪位大佬可以解答一下吗?感激不尽。。。。

网友(2020-10-06):
我遇到了类似问题,而且看不到错在哪里?准备放弃了

网友A:
所以,问题后来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问题后来解决了吗

哎,估计就工艺库有问题。没去深究了,有办法还是获取正规渠道的PDK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估计就工艺库有问题。没去深究了,有办法还是获取正规渠道的PDK吧

好的好的

网友B(2021-09-22):
真的是工艺库的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是工艺库的问题么?

是啊,当时网上随便找的,一对比就会发现缺很多文件

网友(2022-05-27):
是需要添加工艺库里面的具体文件吗?
正常仿真都可以,就是在config里面仿真就不行了

网友(2022-08-23):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但是原因有点弱智了……我没设置Model Library Setup,设置好了就能正常用了

网友C(2023-07-24):
https://www.docin.com/p-1776574904.html
这个教程里面有写一部分相关教程,可以参考看看,我之前失败没有画出理想图像,是因为没有在ADE的output中to be saved->select on design中选中相应nmos的端口。

网友(2024-07-14):
我也遇到ADE3069那个报错了,再次仿真又successful了,好奇怪

网友(2024-10-26):
引用 网友C:
https://www.docin.com/p-1776574904.html
这个教程里面有写一部分相关教程,可以参考看看,我之前失败没有 ...

谢谢哥,确实如此,要添加输出端,不知为啥十几年前的virtuoso不需要这个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