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我是做工程车线路板的,想做个保护防止别人抄袭的,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2020-03-13):
您好,我是做工程车线路板的,想做个保护防止别人抄袭的,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防止抄袭,可以按照主流的方案来做,也可以选一些安全芯片

网友:
比如软件做个加密,数据加密再解密了

网友:
LKT加密芯片是不错的,这个我用了好几年了,产品挺安全的

网友:
哥们,具体说一下 怎么个不错法,来点理论行不

网友:
具体来说,方抄袭就是防盗版嘛,还是得能保护程序为主

网友:
说的是这个事,怎么实现啊

网友:
凌科的产品吧,他家在业内挺不错的,理论实际都站得住脚

楼主:
加密方案都有什么,为什么说“算法移植”的安全呢?

网友:
方案有很多种吧,比如对比认证啊,参数认证啊,为啥算法移植安全?

网友:
同问,有什么区别吗?还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
做个id认证就很好吧,我觉得不错呢

网友:
我明白了,芯片安全性并不在于本身安全,还要对mcu有足够的保护。如果芯片安全,mcu却被搞掉,那也没什么用

网友:
算法移植,就是把算法放到加密芯片中保护,主要芯片算法不丢,那么mcu破解就没效果了

网友:
有没单片机 MCU ?   单片机可烧断防读, 另外可以把 code 启动后放 SRAM, 有些单片机会 code RAM, 上电后 你拆开就丢失, 至于 code会动态编码加密  不好 trace .  PCB 可故意画奇怪或放 dummy 组件 , 或电路设计 陷阱” ,电路PCB故意做 有问题.  你原设计会知道  启动后会避开陷阱 , 会抄版 很多能力不好, 傻傻抄  开机就掉入陷阱   ,
最简单就是早期   24c00..把一些code 放去 EEPROM, 24c00磨掉编号 . 没这eeprom就难解 .  MCU reverse 虽可以但很花钱 .

楼主:
领教了,原来是这个意思

网友:
要是没看到这个帖子,之前还以为只要加密芯片就安全了呢,受教了

网友:
嗯,好的方案好的产品对保护产品不被抄袭确实非常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