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rm soc 综合 CK到ECK288ns

楼主(2020-03-13):
有没有人从事过arm的soc项目,a7,a15等,在综合时候遇到过这个问题么,设置了disable tiiming出现这个warning用管么

网友:
1. 工具报告这个warning是正常的,它在提醒你之前disable一些timing
2. 你需要关注这些warning。timing不能随便disable,只有那些真的可以忽略的路径才可以disable。

网友:
1. 工具报告这些warning是正常的,它在提醒你之前设置了一些disable timing的命令
2. 你需要关注这些warning,查看disable timing的命令是否正确。因为只有真正可以忽略的路径才能被disable,否则一些应该优化的路径而没有被优化,导致电路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