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添加fsdb文件

楼主(2020-03-14):
请教一下除了在file—open中打开需要的.fsdb文件,如何用Linux命令在跑完仿真打开verid后直接打开fsdb?

网友A:
verdict -sv +v2k -libext+.sv+.svh+… -y $search_dir +define+xx+yy+… +incdir+$inc_dir -f file.lst -top $TOP -ssf your_wave.fsdb,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你需要的命令行选项,拿走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dict -sv +v2k -libext+.sv+.svh+… -y $search_dir +define+xx+yy+… +incdir+$inc_dir -f file.lst -t ...

谢了啊,不过老哥,你这一行命令从哪断句啊?实话只看明白了your_wave.fsdb。前面的没咋看懂
我现在是make all完了之后,make vwave完会手动添加fs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