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萌新不懂就问,关于SystemVerilog驱动同步接口部分

楼主(2020-03-14):
萌新求助最近在看SystemVerilog绿皮书,看到其中“驱动一个同步接口部分”
书中写到,在时钟块中应当使用同步驱动,即“<=”操作符来驱动信号
代码如图片所示,为什么 #10 后为 17ns,#8之后为25ns呢?是我遗漏什么知识点还是他这里有问题呢?
求大佬解答!

网友:
<=表示RHS将在当前时间点的更新事件slot赋值给LHS,比如#7那一句,仿真器会找到平台中和rtl中在此时刻所有的非阻塞赋值放入处理队列,在更新事件slot将RHS打到对应的LHS中。所有此时刻的RHS全部处理后时间才继续步进,比如又步进了10ns,遇到了新的非阻塞赋值,然后继续前述处理步骤。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就是说在这个begin end块中#7 #10 #8都是顺序执行的对吗?

网友A:
对的,顺序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顺序执行。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明白了,非常感谢!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B:
1:initial 块里顺序执行  #7 在7ns ; #10  7ns基础上+10 在17ns : #8 17ns基础上+8 在25ns.
2: <= 非阻塞赋值  在右侧(RHS)处理结束后的下一个事件才会赋值给左边(LHS)

楼主:
引用 网友B:
1:initial 块里顺序执行  #7 在7ns ; #10  7ns基础上+10 在17ns : #8 17ns基础上+8 在25ns.
2:  ...

感谢您的回答,之前看到非阻塞赋值下意识的觉得都是并行的,是自己太粗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