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 TCAD 软件 无法显示电流流向

楼主(2020-03-14):
silVACO   TCAD 软件
我这里安装了13版本和18版本但是都无法显示电流流向。

如下是书中例子可以显示电流流向。
但是我模拟以后无法显示电流流向。
不知道是我软件版本的问题,还是操作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电流矢量
先调出仿真结果图>对着图点击右键>弹出列表中点击Display>选择Victors图标(第五个)>点击Define按钮>选择Vectors>弹出窗口中Quantity下拉框选择Jtot>Materials选择材料(一般是Silicon)>点击Apply

经过以上步骤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流矢量
先调出仿真结果图>对着图点击右键>弹出列表中点击Display>选择Victors图标(第五个)>点击Def ...

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