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noise_src 和 pnoise 的区别

楼主(2020-03-14):
有没有哪位前辈可以指教下cadence中pnoise仿真后noise summary中的pnoise_src 和pnoise的区别呀?从pnoise的结果来看,越是前级的电路,noise贡献越大,从pnoise_src的结果来看,越是后级的电路,noise贡献越大。这个pnoise_src具体是什么噪声分析呢?谢谢各位。

网友(2025-03-31):
我的理解是,每个噪声源的noise_src * 该节点到输出的transfer function = 输出总噪声noise;正常情况下后级的增益会把前级管子的噪声放大Gain倍,所以noise里前级贡献更大;后级用的管子尺寸一般都更大,单看noise_source相比前几会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