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数字后端的LVS流程

楼主(2020-03-15):
我们使用TSMC65nm的Design Kit, 使用cadence innovus做P&R,目前是在做DRC和LVS,但是LVS的部分经验不足。 主要有几个问题:
1)Innovus出来的GDS需要打lable之后再和netlist做对比吗?这里label类似于VDD,VSS, IOVDD等。
2)LVS的流程需要加入Hcell吗? 什么情况下需要加入Hcell。
3)我们现在能够对比,但是出现很多因为没有某根线的情况,或者丢失了端口。
4)我们是DRC和LVS同步来做的, 如果DRC仍然存在一些问题,LVS是不是会收到影响?
后续问题将不断请大神们多指导。

网友:
1.  lable只需要打port点,内部的net和pin不用管。可以在PR工具里打,会自动保存在gds里;也可以写一个text文件,按照格式定义port名字,layer,坐标供calibre使用;
2. HCELL最好要加,不加的话不利于debug;加了HCELL文件,可以直接看出值那种cell除了问题;
3. debug lvs,首先就是要看port有没有对上,如果没对上,先把这个解掉;
4. DRC与LVS无必然联系,只要不是short, open,即使有DRC,lvs一样可以过。但如果高低压之间的short,导致lvs不过的同时,可能会导致大量DRC,原因是连接高压和低压的layer space等要求不一样。所以如果design内部存在不同电压的power,发现DRC中间结果产生了大量space问题,很有可能是这个问题(特别是带特殊IP/IO的block,或者多power domain)

网友A(2022-01-18):
请问port点在哪里?是core的输出端吗?还是PAD的输入点?

网友(2024-03-13):
引用 网友A:
请问port点在哪里?是core的输出端吗?还是PAD的输入点?

就是输入输出的pin脚

网友:
(1)innovus会自动加上的

网友(2025-08-11):
导出GDS前,打PhysicalPin
setStreamOutMode -textSize 0.05
createPhysicalPin VDD -layer M6 -rect { 2.08 1.0 3.08 30.7 }
createPhysicalPin GND -layer M6 -rect { 4.08 1.0 5.08 30.7 }     ### dbGet selected.b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