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安装tsmc18rf的问题

楼主(2020-03-15):
CDB装OA后,把display.drf移入IC617目录,修改techfile,把control模块放在第一行
然后打开工艺库时出现

楼主:
别沉别沉

楼主:
*WARNING* Total of 340 undefined packets found. Most likely, the display  resource file (display.drf) for a library was not merged.
*WARNING* To merge a display.drf file, use CIW->Tools->Display Resource Manager->Merge command.

楼主:
问题解决了,转OA后把除器件库的其他文件移到转好的工艺库目录下

网友A(2020-08-14):
您好,我最近cdb转oa打开版图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请问“除器件库的其他文件”具体指的是哪些文件呢?
这是我转换库之后的smic18  mmrf文件夹里面有这些文件,跟转换前相比少了一些,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出在这块儿。

网友(2021-02-24):
引用 楼主:
*WARNING* Total of 340 undefined packets found. Most likely, the display  resource file (display.drf ...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WARNING* Total of 340 undefined packets found. Most likely, the display  resource file (display.drf ...

想问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

网友B(2021-08-24):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最近cdb转oa打开版图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请问“除器件库的其他文件”具体指的是哪些文件呢?
这是我 ...

老哥,你的库转好了吗?

网友A(2021-09-28):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的库转好了吗?

转好了,当时好像是有一些文件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好了,当时好像是有一些文件不全

哈 大哥把转好的OA库分享一个网盘哈 我自己转的怕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好了,当时好像是有一些文件不全

我的转换后加载,打开IC617Library manager 窗口时,有报error呢
是不是转换后 tf文件也要重新生成吗?

网友(2023-12-28):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转化成.OA后的工艺库吗?自己弄的转化后总是缺少symbolic文件夹。感谢224998139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