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MS数模混合仿真如何入门?

楼主(2020-03-15):
各位大佬大家好!

小弟我最近要做一个RFIC的项目,这个项目需要用AMS做数模混合仿真,但是小弟实在是
不清楚这个东西该如何入门,希望大家能够给予一些指点。

目前这个RFIC是RF部分在Digital的控制下工作的,RF部分和Digital部分分别有彼此的Testbench,
目前相对这个系统做整体性的仿真。

1、数模混合的TestBench是该如何搭建?比如说SPI操作寄存器,然后RF工作。
2、有没有什么合适的AMS数模混合仿真的教程?或者说UserGuide。
3、对于AMS数模混合仿真一般需要什么样的设备?一般一个Case仿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希望各位大佬能够解决一下小弟的疑问,非常感谢大家!

楼主:
求大佬指点啊!

楼主:
我成功把Verilog导入了Virtuoso,生成了symbol,也加到了电路图里面,connect rule也设置了,但是仿真的时候,会报出来“vetor net cannot be connected to hspice/spcetre instances by port name”,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有一段时间了,求大家帮帮忙。

楼主:
根据最新结果来看,问题是出在模拟和数字结合的电路上,单独用AMS仿真RTL没有任何问题,单独用AMS仿真Analog也没有问题,但是一旦拼起来,就会报出这个错误。而且,我把所有信号线都撤除之后,就连单体的gnd!都会报出来这个错误。

真的是已经万策尽了,求大佬指点啊!

网友A:
ams仿真中数字code有多种处理方式,我这边直接调用rtl代码的方式,前提是也要生成一个对应的symbol.
有几个注意点
1.ams新建config 要选template选ams,
2. stop list 加symbol
3.所以rtl code放在一个文件内,
3. ade的option 中的ams simulator下的 options file ,调放rtl code的文件
你可以试试

网友B(2020-06-08):
引用 网友A:
ams仿真中数字code有多种处理方式,我这边直接调用rtl代码的方式,前提是也要生成一个对应的symbol.
有几个 ...

怎么样把verilog生成具体的某工艺下的数字电路?

网友C:
是不是数字部分的vector向量的net不能根据port名字连到模拟部分啊。在设置config的时候注意一下port mapp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把verilog生成具体的某工艺下的数字电路?

那个是synthesize,和这里讨论的ams仿真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数字部分的vector向量的net不能根据port名字连到模拟部分啊。在设置config的时候注意一下port mappin ...

无关,最后问题解决了,本质上是使用的仿真工具的问题,我用的是ncverilog,应该改为irun。

网友C:
解决了就好。
我们去年用的也是ncverilog,没有这个问题。不过license到期之后,现在用的是irun/xrun。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就好。
我们去年用的也是ncverilog,没有这个问题。不过license到期之后,现在用的是irun/xrun。 ...

这就奇怪了,用ncverilog没有问题???那我得重新检查一下了。谢谢了~

网友(2020-10-10):
请教,混合仿真该怎么去做,有什么资料吗,刚开始看,感觉一头雾水,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网友D:
verilogspectre 可以,ams也可以。
connect rule可以通过搭一个inv 挂个cap 验证一下。跑通了后面就没有多大问题了。
对rtl 处理,把它放在一个文件夹,然后在simulation 下拉菜单的option 里面加上。
或者,直接用config,rtl view 直接选文件路径,也可以。

网友(2021-09-05):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数字部分的vector向量的net不能根据port名字连到模拟部分啊。在设置config的时候注意一下port mappin ...

在那个界面下有mapping呢

网友E(2022-03-29):
引用 楼主:
无关,最后问题解决了,本质上是使用的仿真工具的问题,我用的是ncverilog,应该改为irun。
...

你好,请问怎么操作呢?我也是出现了错误,让我调用irun

网友F:
引用 网友D:
verilogspectre 可以,ams也可以。
connect rule可以通过搭一个inv 挂个cap 验证一下。跑通了后面就没有多 ...

验证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您知道如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验证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您知道如何解决吗

这个可能是网表的问题,坑很多,我都很久没去用这个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是网表的问题,坑很多,我都很久没去用这个了。

解决了,设置出现了一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解决了,设置出现了一点问题

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否分享一下?

就正常仿真就好,之前遇到错误的原因是在这儿选了我的.V文件所以导致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正常仿真就好,之前遇到错误的原因是在这儿选了我的.V文件所以导致出错

...

网友:
AMS仿真,除了IC618默认安装的工具,还需要额外安装仿真工具吗?

网友G(2022-05-07):
引用 网友F:
就正常仿真就好,之前遇到错误的原因是在这儿选了我的.V文件所以导致出错

...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这个INCLUDE OPTIONS下的选择的文件是选择什么类型的文件?在AMS仿真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另外 .v形式的数字库要怎么添加进AMS仿真中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这个INCLUDE OPTIONS下的选择的文件是选择什么类型的文件?在AMS仿真中扮演一个什么 ...

我也没太懂这个include option有什么用。你的Verilog 代码应该用ciw的import功能导入到你的库中,封装成电路模块,然后就按AMS的流程仿真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没太懂这个include option有什么用。你的Verilog 代码应该用ciw的import功能导入到你的库中,封装成 ...

噢我已经解决了,没有用到option那一块,因为我数字部分的子模块比较多,是将全部.v文件打包放在一个文件夹里,VERILOG那一栏我直接选择的是(-y)也就是目录,上面不是还有一个(-v),就是选择具体.v文件嘛,这里我就去选择我的.v数字库,再仿真就能正确读入进去了。谢谢

网友: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数模混合仿真,DC仿真时,connect库改成了18或者3时,电流不变,初步怀疑是INCISIVE151软件安装有问题,你这有比较仔细的INCISIVE151的安装教程没?

网友:
IC617+MMSIM151+INCISIVE151这是AMS数模混合仿真的软件套装么?

网友H(2023-04-18):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怎么操作呢?我也是出现了错误,让我调用irun

后面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提示要调用irun,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后面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提示要调用irun,不知道怎么操作

解决了 可以看我发的贴子 写了解决方法

网友(2023-10-02):
引用 楼主:
无关,最后问题解决了,本质上是使用的仿真工具的问题,我用的是ncverilog,应该改为irun。
...

求一份irun运行方法,我也卡在这个地方,换了工艺,AMS跑不了,显示ncsim不支持。

报问题的地方

报问题的地方

网友:
推荐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rch-card.all.click

AMS仿真基础,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2024-02-23):
你好,想问一下数字部分用verilog写的testbench怎么调进AMS里面

网友(2025-02-18):
引用 楼主:
我成功把Verilog导入了Virtuoso,生成了symbol,也加到了电路图里面,connect rule也设置了,但是仿真的时 ...

请问你的网表是cdl在virtuoso里面转化为原理图的吗?如果是,那么在转化过程中有没有出现原理图转symbol时候电源和地端口无法生成的问题?还有就是内部模块引脚全都变成输入的问题?如果遇到了,方便告知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2025-08-07):
引用 网友F:
就正常仿真就好,之前遇到错误的原因是在这儿选了我的.V文件所以导致出错

...

请问这个-f文件到底是什么?必须要添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