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报错Source file "–debug_all" cannot be opened for reading

楼主(2020-03-15):
今天在安装VCS,随便下了个2012的版本,遇到了一些问题也都解决了,dve也能启动,但是当我随便写了一个程序测试VCS是否成功安装时,遇到了麻烦,不知道怎么解决。
终端输入 vcs a.v tb_a.v +v2k –debug_all    其中a.v和tb_a.v是我写的程序文件,程序报错,提示没有 -debug_all 这个文件,无法打开。请问前辈这个怎么弄哦?,小白不胜感激。。。。。本人第一次接触vcs,有点懵。具体提示如下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G-2012.09_Full64 -- Sun Mar 15 20:03:36 2020
               Copyright (c) 1991-2012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Parsing design file 'a.v'
Parsing design file 'tb_a.v'

Error-[SFCOR] Source file cannot be opened
  Source file "–debug_all" cannot be opened for reading due 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Please fix above issue and compile again.

网友A:
.v文件没指定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文件没指定路径。

感谢,我在两个.v文件前面加上了路径之后,果然解决了。多谢前辈

但是又出了新的bug,运行完vcs命令后,我运行 ./simv -gui 报了下面的错。。。。
ERROR - DVE not set. Set it to the dve install path.
然后我在终端运行 dve -full64时,也是提示ERROR - DVE not set. Set it to the dve install path.
难道是我的dve又崩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我在两个.v文件前面加上了路径之后,果然解决了。多谢前辈

但是又出了新的bug,运行完vcs命令后, ...

把dve的安装路径添加到环境变量里然后source下,具体嘛应该是修改.cshrc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dve的安装路径添加到环境变量里然后source下,具体嘛应该是修改.cshrc文件
...

嗯多谢前辈提醒,我修改环境变量后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0-05-22):
引用 网友B:
把dve的安装路径添加到环境变量里然后source下,具体嘛应该是修改.cshrc文件
...

我把环境变量里放了dve 的路径还是出现dve not set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2020-10-30):
引用 网友A:
.v文件没指定路径。

前辈我也在调试VCS,编译文件的时候,我给的是一个file_list, 也能正确某些文件,但是最后会报一个"\" cannot be opened for reading due 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请问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辈我也在调试VCS,编译文件的时候,我给的是一个file_list, 也能正确某些文件,但是最后会报一个"\" ca ...

我也出现过类似问题,filelist中的路径写相对路径好像不行,换成绝对路径试试。

网友(2021-01-26):
引用 网友D:
我也出现过类似问题,filelist中的路径写相对路径好像不行,换成绝对路径试试。
...

换成绝对路径还是报错,大神有啥解决办法不

网友(2021-10-27):
请问楼主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2022-01-06):
vcs加编译选项,例如
+incdir+/home/user_name/basic_class_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