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带具体W/L的设计)

楼主(2020-03-15):
***********************
这是一个求助帖,想问问有经验的大佬们一个问题
***********************

        在看了很多模拟IC设计的书籍或者资料后,可是到了实际电路设计的时候,才发现面对PDK无从下手,比如:
        1,不知道类似ux,Cox等等参数应该在PDK中哪里查找(这个可以通过仿真得到)
        2,不知道在实际设计中,管子的W/L不知道应该怎么确定下来,以运放为例,只能手算出管子之间的W/L的比值,但是,第一个MOS管的W/L实在不懂应该怎么确定下来

还请有经验的大佬能分享一点心得,或者一些比较详细的学习资料,谢谢啦~

网友A:
管子一般看的是vdsat值,sansen推荐200mV左右,然后根据电流去反推w/l,这是常用的设计方法。
w/l并不需要像allen例题那样算的很精确,本来Model就比教科书上复杂太多,只要在一个大致的范围内就可以。
当然这种方法无法适用所有管子,可以看看论文,有些会写出w/l的。
总之就是熟能生巧,多学多练。

网友B:
在PDK的仿真模型里,可以找到u0就是迁移率,还有tox栅氧厚度来推出Cox。
设计模块找到切入点就好办,比如运放,如果对功耗有要求,从电流入手;对GBW有要求就从电容对管入手,经验很重要。
找到切入点,然后根据Allen的教材不难设计出每一个管子的尺寸。
最后根据系统仿真对模块做优化。
自己的一些经验,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看资料里 写 L先定下来 一般取工艺最小值的4倍左右,但是也是可调的

网友C:
可以了解一下gm/Id的设计方法, 这种方法不需要u0, Cox, Vdsat等参数.

网友:
根据面积、速度、匹配折中定下L,再调W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了解一下gm/Id的设计方法, 这种方法不需要u0, Cox, Vdsat等参数.

     gm / id 这个方法就是感觉看不太懂具体的意思,不同的视频和PPT都看过了,就是没找到那个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一般看的是vdsat值,sansen推荐200mV左右,然后根据电流去反推w/l,这是常用的设计方法。
w/l并不需要 ...

    根据电流去反推 W/L 吗? 最近看资料看得我都懵了

楼主:
    首选先感谢一下大家的解答,感谢~

楼主:
   我现在就是想找到一份相对来说特别具体一些的那种教程,就是有一个实例,然后带你从定第一个管子的W/L开始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电流去反推 W/L 吗? 最近看资料看得我都懵了

那搭几个简单电路操练一下啊,整个电流镜或单级放大器,跑个dc看看工作点不难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gm / id 这个方法就是感觉看不太懂具体的意思,不同的视频和PPT都看过了,就是没找到那个感觉
...

通常的教课书上的例子(比如Allen的运放设计)计算W,L时采用的公式都是基于长沟道的Level1 MOS模型, 而目前的大多数工艺都是复杂的短沟道模型, 想要通过公式计算出精确W,L是很困难的; 在根据spec和小信号模型计算出管子所需的小信号参数(比如gm)后, 这时通常有两个选择, 一是根据bsim模型手册查找与长沟道level1 模型中对应的参数(比如un, Cox等), 然后用level1公式计算出w, l的一个大概值, 然后再在这个的值附近根据实际仿真结果进行调整, 直到管子的小信号参数值满足spec的计算结果; 这个反复的仿真调整过程可以结合仿真器的数值优化功能进行自动化加速;

二是采用gm/Id的flow, 不需要考虑任何器件模型公式, 只需要利用器件的尺寸与小信号参数的查找表就可以得到w, l; 由于查找表是通过仿真精确生成的, 这时得到的w, l值会比第一种方法准确很多, 基本不需要在反复调整了.
可以看看这个, 里面有一个简单的例子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systematic%2Bdesign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的教课书上的例子(比如Allen的运放设计)计算W,L时采用的公式都是基于长沟道的Level1 MOS模型, 而目前 ...

感谢分享经验,谢谢啦~

网友(2020-07-29):
引用 网友C:
通常的教课书上的例子(比如Allen的运放设计)计算W,L时采用的公式都是基于长沟道的Level1 MOS模型, 而目前 ...

网友:
gm/id的方法确实为初学者提供了一个挺好的设计捷径,不过用过之后还是一知半解

网友(2020-10-29):
引用 网友B:
在PDK的仿真模型里,可以找到u0就是迁移率,还有tox栅氧厚度来推出Cox。
设计模块找到切入点就好办,比如运 ...

深有同感

网友D:
对于新手这个问题确实困扰。
模拟集成电路手册 这本书上面的电路都给了尺寸,allen 的书上有些电路也给了尺寸。理论的话,我觉得sansen 的精粹说的比较直观。
首先,你需要让电路跑起来。
尺寸的设计,首先你需要有个设计需求,然后你需要有个设计思路。比如设计一个运放,输入范围,输出范围,结构,压摆率,带宽,负载,电源电压,噪声,面积等指标。有了这些,你才带上了镣铐,然后可以起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新手这个问题确实困扰。
模拟集成电路手册 这本书上面的电路都给了尺寸,allen 的书上有些电路也给了尺 ...

有的时候想按照书上有尺寸的电路来仿真,但是手上的PDK又和书籍里的电路用的不一样。也试过自己虚构一个电路的指标,然后根据书里的公式来手算,但是好像会订出一些根本无法完成或者计算的指标,所以挺困扰的。

网友D:
去TI或者ADI 下个规格书,把指标减减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TI或者ADI 下个规格书,把指标减减试试呗。

谢谢建议,我会去试试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管子一般看的是vdsat值,sansen推荐200mV左右,然后根据电流去反推w/l,这是常用的设计方法。
w/l并不需要 ...

sansen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想找到一份相对来说特别具体一些的那种教程,就是有一个实例,然后带你从定第一个管子的W/L开 ...

找到了,求share!!!

网友:
引用 网友E:
sansen是什么啊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的作者

网友(2020-12-22):
一般就是通过经验值取得过驱动电压,然后根据电流分配、补偿的考虑,利用平方律关系确定W/L;当然gm/Id以及gm2/Id方法另说

网友:
depend on spec to design

网友(2021-07-06):
作为小白,有一模一样的困惑

网友(2021-08-29):
面对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1-10-28):
有没有具体的设计仿真过程报告啥的分享分享呗

网友(2022-01-03):
引用 网友C:
通常的教课书上的例子(比如Allen的运放设计)计算W,L时采用的公式都是基于长沟道的Level1 MOS模型, 而目前 ...

感谢哈!

网友:
听听经验多多学习

网友F(2022-03-05):
引用 网友A:
管子一般看的是vdsat值,sansen推荐200mV左右,然后根据电流去反推w/l,这是常用的设计方法。
w/l并不需要 ...

问一下 我用一个pmos扫描 我需要id为10u vdsat为150mv 我先设l =1u w从2u 扫到20u 然后通过dc仿真来得到当id 为10u vdsat为150mv时 的w 还是直接算uncox得到w/l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 我用一个pmos扫描 我需要id为10u vdsat为150mv 我先设l =1u w从2u 扫到20u 然后通过dc仿真来得到 ...

目标vdsat 200mV,你现在10uA 150mV说明W/L太大了,直接调整W/L就行,不需要关心uncox了。
假如另一个管子流过20uA,只需要把W/L翻倍即可,vdsat还是200mV,以此类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标vdsat 200mV,你现在10uA 150mV说明W/L太大了,直接调整W/L就行,不需要关心uncox了。
假如另一个管 ...

我目前想法是  我看vth好像在饱和区几乎不变  然后利用vdast =vgs-vth=200mv  其实vgs-vth 应该跟vdsat不相等  利用扫描不同w在过驱动为200mv时找id为10u时的w  我不知道这种想法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标vdsat 200mV,你现在10uA 150mV说明W/L太大了,直接调整W/L就行,不需要关心uncox了。
假如另一个管 ...

vdsat跟器件宽长比有关系 我看vdsat在不同宽长比下面都在变化 如果我找id跟vdsat关系 感觉很难找 我就找id 跟过驱动电压vgs-vth之间的关系
因为vth不变 那么vgs-vth=200mv 给定vgs= vth+200mv 的然后扫描w找到饱和时候id=10u的w  这就是我的思路

网友:
你先搞清楚一点吧,vdsat=vgs-vth只是教科书上做的近似,实际Model中会发现并不相等。
200mV说的是model中的值,这是反应反型程度的,不要去算vgs-vth。

网友(2022-07-30):
很有启发

网友(2023-01-04):
十分有帮助,先mark,以后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