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标准单元类型求助

楼主(2020-03-15):
请教大神们,图片是ARM库里面的标准单元.  谁能列一下图片里的这些都是什么类型的cell 啊?
*/*_X0*   是驱动强度0的单元的意思吗?*/DLY*    */RF**/TIE**/BE**/*_X*B**/BM**/CM**/A2SDFF**/M2SDFF**/FRICG_**/SDFFYQ_X*M_**/BUFZ_**/POSTICG**/OR6*

网友A:
X0是驱动强度小于1的cell,X0P7是0.7倍,X0P5是0.5倍。
RF*是sram之类的,TIE是连接power/ground,BE是

楼主(2020-08-17):
引用 网友A:
X0是驱动强度小于1的cell,X0P7是0.7倍,X0P5是0.5倍。
RF*是sram之类的,TIE是连接power/ground,BE是 ...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