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dlLib库

楼主(2020-03-16):
请问一下仿真cadence里ahdlLib库里的模型时,为啥没有正确的功能结果呢,我仿了frequ_phase_detector, d_ff, charge_pump都没有得到相应的结果

网友A:
我仿了opamp的,也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仿了opamp的,也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我后来弄好了,是我没有设置好模型的参数,ahdlLib库里的模型应该是可以用的,至少像我用过的frequ_phase_detector, d_ff, charge_pump等等都是可以用的,opampme没试过,讲道理模型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大致来说一下自己当时的问题,以免有人卡在同样的问题,像我当时就大概有两天为这个事情很着急,因为cadence提供的Verilog-A模型不能用的话,那我就得自己通过代码或者通过门电路搭建模型了!!

问题是这样的,比如下面这个是ahdlLib里D触发器要设置的模型参数,vlogic_high, vlogic_low, tdel, trise, tfall 这些都易理解,但是当时不知道vtrans_clk和vtrans这两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就随便设的,像vtrans我记得好像设置的是0或者没设置。实际上vtrans_clk和vtrans分别应该是时钟翻转的电压和输入D信号的翻转电压,也就是要通过这两个值区分时钟信号和输入D信号的高低,难怪当时D触发器的输入不理我

这次也算是卡在小问题上了,小问题解决不了也就成了大问题了,还搞人心态。

楼主:
扒好意思,我不知图片附件是会显示详情的,多添加了一个图片,还不清晰,强迫症见谅一下, 我自己看着也比较犯强迫症。

网友B(2020-04-22):
引用 楼主:
大致来说一下自己当时的问题,以免有人卡在同样的问题,像我当时就大概有两天为这个事情很着急,因为cadenc ...

想请问您,当时是遇到这个错误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请问您,当时是遇到这个错误了吗

我当时的仿真没有显示错误,是模型参数没设置好导致仿真结果一直不对。您这个错误我也没遇到过,不太懂呢。

网友(2021-01-05):
记录一下

网友C(2021-03-11):
楼主是怎么解决freq_pf_detector,charge_pump的问题的呢,求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怎么解决freq_pf_detector,charge_pump的问题的呢,求分享

你是对freq_pf_detector和charge_pump的哪一个参数设置有疑问吗还是?发图看一下具体问题

网友C:
这两个我已经摸索出来了,想请教另一个问题:ahdllib或者cadence中其他lib中有divider的模型吗?我发现ahdllib中的divider是一个对幅度进行放大缩小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我已经摸索出来了,想请教另一个问题:ahdllib或者cadence中其他lib中有divider的模型吗?我发现ahdl ...

ahdlLib里的那个divider我看了一下verilogA好像是个除法器吧,它的分类都在math里。你是想找分频器?分频器在rfLib里有,cell name是freq_divider。

网友C:
引用 楼主:
ahdlLib里的那个divider我看了一下verilogA好像是个除法器吧,它的分类都在math里。你是想找分频器?分频 ...

好的谢谢,你也是在做PLL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你也是在做PLL吗

之前是做学校课程大作业的时候搭PLL用了一下模型,我没做PLL哈。

网友(2021-04-28):
请教一下楼主,你是直接在cadence中调用这个模型然后赋值的嘛,我想用一下opamp元器件,但是好像输入输出摆幅有点受限,达不到10%~90%VDD,除非把运放地vss接负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仿了opamp的,也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请问一下,你的opamp设置好了吗,能请教一下,它里面设置的参数都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2021-09-03):
谢谢楼主,正好是dff说的那两个参数设置错了,改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D(2022-04-23):
引用 楼主:
大致来说一下自己当时的问题,以免有人卡在同样的问题,像我当时就大概有两天为这个事情很着急,因为cadenc ...

时钟的翻转电压指的是时钟的高电平吗?D输入信号的翻转电压指的也是输入信号的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钟的翻转电压指的是时钟的高电平吗?D输入信号的翻转电压指的也是输入信号的高电平?
...

判断高低电平的阈值

网友(2022-07-07):
引用 网友B:
想请问您,当时是遇到这个错误了吗

为啥还扣钱~打开结果是个warn的截图

网友E(2023-05-11):
楼主好,请问你的charge pump器件的参数是怎么设置的呀。我最近在做pll的系统级仿真,用到了这个理想模型,充电电流是200u,但是在iamp这一栏输入200u后,输出的电压值达到了200MV,属实有点离谱了。

网友(2024-06-19):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请问你的charge pump器件的参数是怎么设置的呀。我最近在做pll的系统级仿真,用到了这个理想模型, ...

您好,我现在也是遇到类似的问题了。您能讲讲如何用ahdllib中的PFD和charge pump联动吗?具体每个端口和变量代表什么意思呢?charge pump中的vsrc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2024-08-02):
引用 楼主:
大致来说一下自己当时的问题,以免有人卡在同样的问题,像我当时就大概有两天为这个事情很着急,因为cadenc ...

您好,方便问一下,您这边说“vlogic_high, vlogic_low, tdel, trise, tfall 这些都易理解”,

能方便具体说说这里面这些参数要如何设置嘛,
想要用ahdlib中nor仿真一个RS触发器,但是不知道,这些里面的参数应该如何设置
期待回复!!

网友F(2025-03-06):
引用 楼主:
大致来说一下自己当时的问题,以免有人卡在同样的问题,像我当时就大概有两天为这个事情很着急,因为cadenc ...

请问下lz这个时钟和输入信号的翻转电压是什么意思呀是指高低电平的中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lz这个时钟和输入信号的翻转电压是什么意思呀是指高低电平的中点吗
...

通过翻转电压决定时钟是高或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