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ence仿真出现 ERROR (VACOMP-1008): 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的问题

楼主(2020-03-16):
问题描述 deepin系统,最新版Virtuoso, 使用Spectre19编译仿真出现下列报错信息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in.
    ERROR (VACOMP-1008): 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 Check the log file input.ahdlSimDB//dd21c4ff23f82b4da3de847a117eee55.vccs_hdl.ahdlcmi/Linux-64//..//ahdlcmi.out for details. Contact your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representative with the netlist, log files, behavioral model files,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
查看ahdlcmi.out文件发现有两个报错信息(ahdlcmi.out文件视具体环境而异,可直接在文件夹搜索)

1、ld: cannot find crti.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2、ld: cannot find -lc

主要是gcc编译时出现找不到文件的错误,可以在终端中使用
find /usr/ -name crt* 命令和 find /user/ -name libc.so命令
此时可能出现很多目录包含搜索的文件:
/usr/lib/x86_64-linux-gnu/crti.o
/usr/lib/x86_64-linux-gnu/crt1.o
/usr/lib/x86_64-linux-gnu/crtn.o
/usr/lib/x86_64-linux-gnu/libc.so.6
将这三个都拷贝至/usr/lib
sudo cp  /usr/lib/x86_64-linux-gnu/crt*  /usr/lib/
sudo cp  /usr/lib/x86_64-linux-gnu/libc.so.6  /usr/lib/

再次编译,错误消除

PS.刚开始出现错误直接在网上搜索,大家的方法
1
查看错误日志发现报告 sh -h参数非法,小弟是Linux白痴,只好上网搜索,最终查到原因是,Ubuntu10.04默认sh只想dash,所以不支持-h参数,只要将sh默认指向更改为bash,仿真就不会再出现上述问题,修改方法为:
sudo dpkg-reconfigure dash
出现询问是否使用dash界面时,选“NO”即可
2、
在环境变量.bashrc里设置  export CDS_AHDLCMI_ENABLE=NO
3、
sudo apt-get install gcc-multilib 这个是安装静态库
在此汇总一下,可以按照报错选择相应方法修正。

楼主:
更正一下,拷贝的是sudo cp  /usr/lib/x86_64-linux-gnu/crt*  /usr/lib/
sudo cp  /usr/lib/x86_64-linux-gnu/libc.so  /usr/lib/

网友:
缺库,用yum 装上: sudo yum -y install glibc-devel*

网友:
好帖,这种错误一般都是gcc没有或者版本不对

网友(2023-06-01):
我也同遇到这样的错误,按照楼主的查错,我用普通账户下出现上述问题,用root账户不会出现,查询发现是/usr/lib没有权限

网友(2024-03-08):
万分感谢,装了个gcc解决了!